楼主(2011-04-18):
16位寄存器最大数为32767 最高为符号位
为什么32767加1为—32768在二进制里后面的15位数字家在一起就是32767最高位为符号为所以最大数为32767很好理解。
—32768怎么理解呢,看软元件批量里32767+1  为1000  0000  0000  0000   这个二进制数如果换成十进制就是32768那最高位还怎么当符号为看呢?当符号位的话应该是0啊。
如果是32767+1+1   软元件批量里显示1000  0000   0000   0001   这个数十进制是多少呢?如果不把最高位当符号位看的话是32769   当符号位应该就是—1才对啊  但是软件里显示的是—32767这是为什么呢?
真是搞晕的了

网友A:
楼主需要去看一下:反码,补码。

网友B:
在机器里所有的负数都是以补码的形式表示的,请楼主看看有关反码与补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