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EasyBuilder8000威纶mtmt6056iv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威纶mtmt6056iv里的窗口画面跳转是如何与PLC内寄存器进行设置的?在哪里设置?比如说PLC寄存器是D30用来控制窗口画面跳转!先谢谢了
感谢5楼这位仁兄,照你方法已经设置了!

网友A:
在屏里做一个直接窗口,在PLC中做个比较,D30的数值等于预设的密码时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直接窗口用这个辅助继电器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问题问的可能不是很清楚,比如三菱的画面跳转,在<系统设定>里面就有,可以设置成D0一样.当D0=K5就是第5个画面!可威纶mtmt6056iv里的窗口画面跳转在哪里设定不知道呀!这位高手说的在屏里做一个直接窗口,我不是很明白.还要请教了.还是先谢谢了

网友B:
不应该使用直接窗口
而应该使用间接窗口来实现
具体思路:
1、在主窗口放一个间接窗口,窗口由D0控制
2、在画面中建立一个间接窗口,窗口编号为20
3、在PLC中建立一个变量,如D0,当发生某事件时,把数值20赋于D20
这样,当发生事件时,窗口20的内容就会弹出在主窗口

网友C:
在威纶官网有这个实例的,你可以去看看啊
就是设置个窗口,EB8000里有个PLC控制,设定下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我不知道怎么评分,郁闷!
下载积分:+1(koryuhpc)

楼主:
非常感谢5楼这位仁兄,照你方法已经设置了!

网友D:
楼主是做报警吗? 维纶有专门的报警列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