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汁厂,电阻厂会用到什么工控产品,愚昧的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楼主(2011-04-18):
果汁厂,电阻厂会用到什么工控产品,愚昧的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楼主:
修铁路会用到变频器 PLC吗?

网友A:
果汁厂要用到设备有,自动洗瓶机,消毒机,灌装机,压盖机。自动贴标机,自动封箱机
好的,谢谢您! 那铁路呢?

网友B:
我就是电阻厂的, 水泥,传统,晶片都做, 果汁厂的不知道啊.
请问楼主是哪里的啊
我是四川这边的,谢谢您。 电阻厂需要用到什么工控产品呢、。

网友C:
单片机 双片机 plc 变频器啊
果汁厂,电阻厂会用到什么工控产品,愚昧的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