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1S 用内置的422通信可以吗?

楼主(2011-04-18):
如何连线的?
现在的FX1S 都是带内置的MINI-422-8PIN 的吗

网友A:
用FX1S 485BD通讯扩展模块组成1:1的网络就行了 有接线图和程序例子

楼主:
我怎么弄都不行呢!!三菱的资料是要买个485扩展板!!
请问那位大哥有实验成功的,,望指导一下!

楼主:
哦。。。这个是编程口,,是有协议的,,有没有官方的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