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摸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4-18):
请问各位高手,S7200的摸拟量4入1出,它的4路输入是否必须是一样的信号,比如0-5V,4-20mA, 能不能有一路4-20mA和3 路0-10V,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2011-05-25):
可以的 ,西门子EM235模块就可以的啊
接线时注意些就行了

网友B: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