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兄

楼主(2011-04-18):
要用三菱的fx系列的plc控制三台步进,请问下该怎么控制?模块与主机之间该怎么联系?

网友A:
三台步进,为什么一定要选三菱的呢?需要三组脉冲?还是?

楼主:
因为是要求用三菱的,需要三组脉冲,请问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B:
FXIN加定位模块

网友B:
FX3U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