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吹膜机的高手进

楼主(2011-04-18):
我现在要做一台吹膜机的自动分切装置比如二米切断一次,可是每次切下来都应为由静电导致无法第二次分切,请教解除静电的方案...

网友A:
编码器控制用上升沿控制
QQ540940771

网友B:
等待解答!

楼主:
现在关键静电问题啊 切下来的膜老是被吸住阿

网友C:
加静电消除器呀!

楼主:
你们有自动制作薄膜袋的机器吗,能给张照片我看看吗
jxh668

网友D:
塑料吹膜机消静电用高压电离子机

网友E:
加电晕处理器

网友F:
我在电子厂的时候用过!《防止静电击穿元件》~~~用电离子风吹扫!!或者在刀具上接个地线》卸放试试

网友G:
加静电消除器
hulain

网友G:
制袋机上都有装的加静电消除器

网友H:
安装静电消除器,并且打好接地。要不用静电带(一种添加导电材质类似布条的东西,没这种东西以前我们用接地的铜丝搭在膜上有效果但划伤膜)试试。如果尺寸要求不严用碌碌缠绕然后用刀割开,手提袋就是这样做的。效率还挺高的。

网友I:
静电消除器 这种机器上大量用的 动西 很容易买到的!!!!
塑料吹膜机的高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