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三菱PLC编码器的进来,小女子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18):
是这样的,假设一台设备,现在位置是10米,我设置它为15米,也就是还要升高5米,如果现在高度是19米,也就是还要降低4米,是正反转的那种,有5根线,电源与ABC三相,但我们只用AB两相,就是假如高度增加数值越小就把AB换个相,编码器是每转一圈发出600个脉冲,螺距为7公分,也就是转一圈升高或降低7公分,我的程序是先计算出脉冲总的有多少个
LD X1 0UT C251 ( X1接编码器A相)
LD M8012 MOVP C2 D20 (把编码器收到的脉冲放到D20中)
MOVP K7 D21
MOVP K600 D22
MULP D21 D20 D24
DIVP D24 D22 D25
(升高或者降低的高度等于螺距*总脉冲数/每一圈的脉冲数
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否正确,还有怎么知道是正转或者反转,假如正转是计A相的脉冲,把反转是不是就计B相的脉冲,编码器的A接X1 B接X2
希望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写一段程序过来,小女子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是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至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信号的传感器,主要用于速度或位置(角度)的检测。典型的旋转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狭缝。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通过计算每秒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
一般来说,根据旋转编码器产生脉冲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复合式三大类。自动线上常采用的是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是直接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输出三组方波脉冲A、B和Z相;A、B两组脉冲相位差90,用于辩向:当A相脉冲超前B相时为正转方向,而当B相脉冲超前A相时则为反转方向。Z相为每转一个脉冲,用于基准点定位。
1、FX2N 型PLC的高速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是PLC的编程软元件,相对于普通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用于频率高于机内扫描频率的机外脉冲计数,由于计数信号频率高,计数以中断方式进行,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计数器的输出接点立即工作。
FX2N 型PLC内置有21点高速计数器C235~C255,每一个高速计数器都规定了其功能和占用的输入点。
⑴ 高速计数器的功能分配如下:
• C235~C245共11个高速计数器用作一相一计数输入的高速计数,即每一计数器占用1点高速计数输入点,计数方向可以是增序或者减序计数,取决于对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的状态。例如C245占用X002作为高速计数输入点,当对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245被置位时,作增序计数。C245还占用X003和X007分别作为该计数器的外部复位和置位输入端。
• C246~C250共5个高速计数器用作一相二计数输入的高速计数,即每一计数器占用2点高速计数输入,其中1点为增计数输入,另一点为减计数输入。例如C250占用X003作为增计数输入,占用X004作为减计数输入,另外占用X005作为外部复位输入端,占用X007作为外部置位输入端。同样,计数器的计数方向也可以通过编程对应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状态指定。
• C251~C255共5个高速计数器用作二相二计数输入的高速计数,即每一计数器占用2点高速计数输入,其中1点为A相计数输入,另1点为与A相相位差90º的B相计数输入。C251~C255的功能和占用的输入点如表5-14所示。
表5-14 高速计数器C251~C255的功能和占用的输入点
X000 X001 X002 X003 X004 X005 X006 X007
C251 A B
C252 A B R
C253 A B R
C254 A B R S
C255 A B R S
如前所述,分拣单元所使用的是具有A、B两相90º相位差的通用型旋转编码器,且Z相脉冲信号没有使用。由表5-14,可选用高速计数器C251。这时编码器的A、B两相脉冲输出应连接到X000和X001点。
⑵ 每一个高速计数器都规定了不同的输入点,但所有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都在X000~X007范围内,并且这些输入点不能重复使用。例如,使用了C251,因为X000、X001被占用,所以规定为占用这两个输入点的其他高速计数器,例如C252、C254等都不能使用。
2、高速计数器的编程
如果外部高速计数源(旋转编码器输出)已经连接到PLC的输入端,那末在程序中就可直接使用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例如,在图5-18中,设定C255的设置值为100,当C255的当前值等于100时,计数器的输出接点立即工作。从而控制相应的输出Y010 ON。
由于中断方式计数,且当前值=预置值时,计数器会及时动作,但实际输出信号却依赖于扫描周期。
如果希望计数器动作时就立即输出信号,就要采用中断工作方式,使用高速计数器的专用指令,FX2N 型PLC高速处理指令中有3条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都是32位指令。它们的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参考FX2N编程手册。

网友B:
作工控这行女的很少,号召大家都来帮忙

网友C:
要是用西门子的就方便了,,,,,你的程序可以的,A接X1,B接X2就可以了,方向编码器内部定好的
还有你A,B换相是什么意思???????????
正转的时候高速计数器是加,,,反之为减,,,,,,,,,,
你只要把读到的当前值与设定值比较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D:
要实现你要求的功能,为什么不用1PG 模块呢?编程简单控制精度又高,跟上时代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网友E:
要不加我的QQ,1548784854 可以直接对话

网友F:
用编码器当前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来判断电机运转方向。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G:
三菱没有加减计数器么?直接就可以进行正反转计数了。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H:
这个 ld x1 out c251 怎么说呢。依我的理解你还没理解三菱plc为什么要设个高速计数器,所谓高速当然是要中断处理的,中断说白了 就是不收plc程序扫描周期的影响,所以你写这一步多余了 ld m8000 out c251 这样就可以直接技术了 你参考三菱编程手册上面有高速计数器的详细资料 2楼的仁兄也说得很详细。
楼主你的思维很混乱,没搞清楚编码器的原理 跟plc定位控制的原理,要实现定位看看三菱的绝对位置控制 drva d0 d3 y2 y0 你想要他正转就送k999999 反转就k-9999999,定好原地位置。轻松搞定。

网友I:
真是女同行吗,稀有,支持!不过你对的基础知识还要多加练练。你的程序不是一般的错。
最高几米啊,告诉我,我帮你编个。

网友J:
用编码器当前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来判断电机运转方向。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K:
男人就是好色

网友L:
向你这种以位置作为控制的系统,最好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增量编码器不是很适合,首先要计算出脉冲当量,也就是1圈600个脉冲走7mm(7/600),然后建立数学模型,比如走5米需要多少个脉冲,计算出总的脉冲数,根据总脉冲数计算出高速的脉冲数、低速的脉冲数和停车时的脉冲数,可以用比较指令做,一定要有速度变化,否则停的位置不准。

网友M:
同意五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