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我的WPLSOFT不能仿真

楼主(2011-04-18):
装了个WPLSoft 2.12版,画好梯形图,编译好,按“仿真器”,再按“线上模式”,应该会提示你“程序对比不符,是否下载?”,点是就可以仿真了,但我家里的电脑就是出不来这个窗口,过一会儿跳出“通讯愈时”;单位的那台电脑前几天也这样,昨天不知咋搞的可以仿真了,今天又不能仿了,真是太郁闷了,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试验了没问题,是不是你的360阻止了,跳出360对话框的时候选择解除阻止就可以了,楼主试试看。

网友B:
先完整重装一遍,然后再试验一下,如果仍然如此就按1楼的试一下!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杀毒软件搞的鬼,我用的是NOD32,把它的防火墙关了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