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人机怎么弄

楼主(2011-04-18):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我刚刚作了一个测弹簧扭矩的机器,也就是通过弹簧的实际扭矩和设定扭矩做对比进行弹簧挑拣,因为弹簧有很多种型号,所以我就在界面里做了几个客户常用的型号,现在客户要求:自己可以在界面上新建产品型号,应该怎么做啊 人机是MCGS

网友A:
首先在程序中写相关设定扭矩的程序,然后再在MCGS组态界面中设置程序中的扭矩认定软元件,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输入即可

网友B:
我用在环保上面没出过问题,还行。组态灵活

网友A:
我们单位的污水处理工程就是用MCGS组态的,配套S7-300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但是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