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8):
你好,我是S7-200的新手,我用的是编程软件是V4.0 STEP-7 microwin sp3,PLC用224XP,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不能在线编辑,每次点调试—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后,电脑开始上载程序,进入运行监控状态,但就是不能在线编辑,修改程序

网友A:
退出监控状态再进行编辑!
  •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热心助人

楼主:
    那当然可以,问题是不能在线修改啊,退出监控状态后,再输入程序,PLC就要停止啊,生产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A:
    不要监控就可以修改了,修改完直接下载即可实现“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
  • 下载积分:+3(平凡人生)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