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欧姆龙 CP1L RS-232

楼主(2011-04-18):
各位大侠,Omron欧姆龙 CP1L RS-232 COMMS各管脚怎么定义的?急!!谢谢了!

楼主:
谢谢!那请问它RS232接口和PC 9针接口通讯时该怎样焊接?

网友A:
操作手册里有,查查

楼主:
可我怎么按手册里的焊接后连接不上呢?2对2, 3-3,4-8, 5-7 ,9-5 ,前面是PLC后面是PC,PC侧4和6短接,我是这样焊接的,就是通讯不上,哪位指点下,谢了

楼主:
补充下PLC侧是公的,PC侧是母的,都为9针

网友B:
理解能力差点,图片上没叫你2对2,3对3。而是叫你SD跟对方机器的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