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开关量通过数传电台传输

楼主(2011-04-18):
求助,怎么把开关量通过数传电台传输,要求用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开关量用电台传输???
,楼主我不的不佩服你太有想象力了。
。如果是远程调试PLC程序那可以实现。

楼主:
开关量用电台传输??? ,楼主我不的不佩服你太有想象力了。 。如果是远程调试PLC程序那可以实现。
不要什么都带个plc,人家有些泵车不都是用手持器加上数传模块进行遥控的,不懂就不要吭声。

网友A:
你脑袋进水了。就你这个BY的,知道也不告诉你。求人连话都不会说。

网友B:
可以的!远端用io模块!本地通过电台通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是想采用无线电台通讯吧,支持四楼的方法

jianming

网友D:
无线电台就相当于一个透明的串口延长线,2边必须要能通讯

网友E:
如果开关量少,不是高危险的设备,距离不远的话可买一个小孩用的遥控小玩具车或飞机的控制器改装就可,经济简单.如果是远程的话就要用I/O模块或PLC了.

网友F(2011-11-06):
我支持这个想法,远距离传输开关量应该是完全可以的,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网友G:
无线遥控和数传电台是不通的概念吧,数传电台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广播声音用的吗?
楼主是不是说的希望无线遥控呀,开关量的话好办,用一个像车用防盗器的无线模组就可以了,价格非常的便宜,距离也可以达到几百米。如果需要写数据或模拟量,就要用到232无线通讯模块,距离越远价格就越高哦。
】不晓得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控制方面说用到数传电台还真是第一次。

网友H:
有无线通讯的东西,就是代替通讯的电缆。名称为数传模组。据说是工业级应用
现在把资料上传:

网友I:
买个行车遥控器就可以了,4、8点的都行的。

网友J:
对头,就看楼主有多少开关量点,估计楼主是想用无线传输,省却布线的麻烦,呵呵
点少就用遥控器也可以,点多的话就要用模块了,用不用无线的还是视具体情况定,或许总线解决更简单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