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在做欧姆龙PLC编程的时候装了USB驱动----------

楼主(2011-04-18):
请教,我在做欧姆龙PLC编程的时候装了USB驱动,如果以后再用到其他牌子的PLC,还需要再装USB驱动吗?谢谢

网友A:
基本上是要的。
各个厂家的USB驱动基本上不是一样的。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当装其它USB驱动时,你要记住你现在的COM号。以免搞混淆,最好的办法是装一个用一个,OMRON的usb好上载不好下载,用串口不存在这种情况,是我个人经验。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1楼说的好

网友D:
驱动分为二种情况,1就是你本身RS232转USB本身一个驱动。这个驱动只装一次就可以了。2你所用到的PLC软件通讯也是要驱动的,品牌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换品牌可能要重新安装。一般软件安装包内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