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施耐德PLC软件安装后打不开 为什么 ?

楼主(2011-04-19):
我的施耐德PLC软件安装后打不开 为什么 ?

楼主:
打开时显示 这个 那位大哥知道啊

网友A:
没用过 楼主是花钱买的?
盟主

网友B:
你是直接打开程序还是直接打开软件?我看上面说的好像是说程序有问题。。。如果是直接打开程序的话,建议你先单独打开软件。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很有可能文件损坏了

楼主:
我是直接打开软件 就提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