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段子程序,有个问题呢

楼主(2011-04-19):
这个子程序中,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停止了。停止的时候m330是通的 所以m3014也是通的,但是我用把m330 到 m339以及调用这个子程序的软元件都复位掉以后 m3014依然是通的状态,这个怎么回事呢 我猜想 是不是虽然m330到339都都复位了 但是这个子程序仍然是在被调用中呢 。大家给个建议啊。
这个是调用这个子程序的

网友A:
辅助继电器分一般用,保持用和特殊用,你这个是不是保持用的继电器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不是辅助继电器的事 Q02的保持继电器是用户自己在PLC参数里自己设置的 。问题的原因是 子程序里的线圈输出要是没 有给他复位的地方的话 会保持通的状态。
在call pn 下面加一个 fcall PN就可以了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