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请教师兄们

我想实现步进机 通过电机的 旋转圈数 和旋转的方向  来控制在轴上的距离 和来回方向
这个应该如何去实现?买一个步进机,控制器要实现可以调整步进机的转圈数和方向,  我要物品实现在一米之间来回移动或者调整一米一距离之间来回移动的可调整。(精度要求不高)谢谢求解答

网友A:
用定位控制方式吧,这样控制容易些,编程时要注意驱动器上设置的每转脉冲数。
用步进机好像不太好实现每秒传速到螺纹丝杆上的物体让它平移每秒1米的速度吧

楼主:
你好凯撒
我想做出实物出来  需要购买那几个东西来实现,编程是否在驱动器上编写,到时候需要改变距离还需要编程?

网友B:
这个简单。

网友B:
就是定位 控制吗! 需要控制步数不?需要来个自动工作不? 假如是单纯的定位那很轻松啊 如果距离要自己设定那么就再买文本显示器做输入用, 这样玩不按钮都可以省下了,哦不行 急停要一个。
步进电机是通过丝杆带动部件的吗? 那么你就计算一周脉冲对应的长度了 这样算出点子齿轮比,有个老师傅教我说只算一周不是准的,所以楼主我建议你从你的原点位置到极限位置走一遍得出脉冲数,然后测量走的总路程,这样计算的结果比较准确,误差被均摊了。
核心指令PLSY

网友C:
买一个电动滑台可以实现。

楼主:
因为在步进机头上设置了螺纹一样的杆子通过杆子旋转把物品水平移动,移动距离靠旋转的圈数控制,
我需要让它来回自动在一米之间来回移动,且想再设置一个手动且及其简单的配件能实现对这一米的距离可调性(比如要在1.1米之间  0.95米之间)

我应该购买哪些材料和如何实现把这个功能编译到控制器上?

网友D:
你用两个近接开关,一个控制一米,一个控制一米用一个切替开来来切换,就OK了,
这个方法,价格低廉,也比较好实现,这个用哪种电机比较合适,大概拖动一公斤左右的东西, 切替开关和两个接近开关应该如何连接,请教师傅

网友E:
要买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滑块导轨配一套(注意长度).,螺纹丝杆(注意长度).PLC要买晶体管输出类.如果是单纯试的话可以在PLC里更改程序值来实现!如果确定要用最好配台触摸屏!

网友F:
你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要是用来学习的话
建议还是用单片机来快,方便,成本低。。。。。

楼主:
商业应用,现在了解到 用 86型步进机+步进驱动器+步进控制器+电源 这个淘宝商家谈到,步进控制器可以控制转200圈然后再反方向200圈来回转动,可以在控制器上设置210圈或别的圈数要求,这样可以让我可以控制通过螺纹丝杆上的物体来回1米或1米1之间来回移动。
问题出现了:
他说不能实现1秒钟移动螺纹丝杆上的物体1米的要求,说速度达不到。
我该如何解决
[attachment=59416]这套东西价格930元左右是否贵

楼主:
930元左右 是否贵

网友G:
两端各加一个接近开关
其实这个方法不错,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