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问个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电脑是Windows7的电脑,我有个232线,一端是USB口,另一端是三菱PLC的读写程序接口配套的,我如果有程序要读取或输入,我怎么建立连接。那位大虾用过的指导下

网友A:
win7的没用过 XP的话就简单了 你真幸运 能有USB口的线 我们都是 加中间转化借口的。。。。
不过 只要通讯设置里的端口 还有线 还有电脑端口设置 都设置匹配的话 应该就能传了

网友B:
驱动跟设置说明

楼主:
谢谢2楼得大虾,太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