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三菱CC_Link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要把三菱老的的CC-LINK 模块 A1JS61QBT替换成 QJ61BT11N,现在PLC系统运行正常了.但是在老程序里面有几条命令是用来CC-Link和PLC通讯的(比如 X1 X2 X3 X4)换成新的模块后总是出问题(X4触发其他报警).请问一下这几个接口命令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A:
弱弱问一下,A系列的换成Q 系列的可以吗????

网友B:
程序上传上来再说,光这样说谁都搞不清楚

网友C:
这 是真的吗? 可以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应该可以换, 就是相对麻烦点,具体的操作就不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