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工程需要用到26个模拟量控制,选什么PLC能带这么多的模块。梭子窑

楼主(2011-04-19):
如题,请高手指点!
我再说明白点,有谁做过梭子窑的电控吗,想用PLC和触摸屏做,或者别的成本低的也行。
有10个S型热电偶参加控制,3个K型热电偶显示用,10个电位器信号反馈伺服马达位置的参加控制,1个窑压传感参加控制。1个瓦斯压力传感指示及报警保护用参加控制,1个气份传感指示用。

网友A:
凡是插槽式的都可以。
三菱的Q
欧姆龙的CJ,CS
富士的SPH
西门子的S7-300,400
AB的SLC500,5000系列
……
数不胜数。

楼主:
一定要用到中型机吗,小型机有没有可以的

网友B:
这么多的模块不差个中型PLC价格啊!再说带这么多模块小的怕带不了吧

网友C:
要是程序复杂程度一般的话,可以用西门子的S7-1200,CPU1214C,本身带两路模拟量输入,再加3个SM1231,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根据需要选用一些I/O模块即可!这样成本会比用S7-300低很多!

网友D:
三菱Q系列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E:
怎么多呀

楼主:
不参加控制的用温度显示仪也行啊,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F:
用组态王和小型PLC,再加可通讯温控表,PID就交给仪表了

网友G:
9楼说的对 PLC也可以不要 控制要求是什么

网友B:
温度控制器:XMTG-6411 泰索的!可以看看 模拟量模块挺贵的看需要再用!没必要的话就用些仪表就OK了

网友H:
其实最好是使用三菱Q系列的PLC,它速度快,可以连接较多的模块。

网友I:
可以用台达的温控表通讯,这样温度也不会有干扰。

楼主:
除了温度外,还有瓦斯阀门开关、风机开关互锁等等的

网友J:
9楼正解,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那样的。

网友K:
可以用欧姆龙CJ系列PLC和三菱Q系列PLC

网友L:
看看德国的图尔克,它的传感器接口比较好,

网友M:
温度控制完全可以用温控仪啊,只要设定一个温度输出就好了啊!就不用那么多模拟量啊!
QQ32135553

网友N:
用数据采集器MD和FX2N用485通讯

网友O:
想控制成本考虑下这个牌子的吧

XL6真彩触摸式OCS

5.7寸TFT真彩显示
XL6屏幕升级为一个5.7寸TFT(薄膜晶体管)真彩色液晶屏,可显示数万色彩。XL6内置了I/O和CsCAN网络;支持MicroSDTM移动存储卡用于文件传输,最大可达2GB;另外新增了一个USB A型接口,可用于将数据传输或存储到一个标准U盘上。
XL6还内置了一个新的USB通讯口,通过这个口我们可以直接用标准的USB连接电缆对OCS进行编程,而不再需要USB转串口的适配器和电缆。

I/O扩展和网络结构
XL6控制器提供了4种组合的内置I/O。它们中包括:直流输入,高速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直流输出,PWM输出和多种模拟量(包括0-10V,4-20mA,热电偶,热电阻和热敏电阻)。

XL6的I/O扩展不仅限于内置I/O. 还有其它灵活的扩展方式,SmartStixTM I/O数据传输速度非常块,并且可以本地使用或远距离分布式使用,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I/O选择。另外,基于Modbus RTU的SmartMod I/O对于小点数应用是一款理想的I/O选择。

XL系列控制器支持多种通讯方式:

成本要低很多 而且是PLC 人机界面 显示屏 I/O一体化控制器 很适合小型应用

网友P:
用单片机和PLC联合使用

网友Q:
引用楼主535357于2011-04-19 12:12发表的 有个工程需要用到26个模拟量控制,选什么PLC能带这么多的模块。梭子窑 :
如题,请高手指点!
我再说明白点,有谁做过梭子窑的电控吗,想用PLC和触摸屏做,或者别的成本低的也行。
有10个S型热电偶参加控制,3个K型热电偶显示用,10个电位器信号反馈伺服马达位置的参加控制,1个窑压传感参加控制。1个瓦斯压力传感指示及报警保护用参加控制,1个气份传感指示用。

我们可以为你定做这款类型的plc,可以做到32个模拟输入,16个温度型,16个0-10v电压传感型,另外可以配置16个开关输入,16个开关输出,还有端子可以做模拟输出

网友R:
用扩展模块比較好,处理速度各方面都能够独立进行,并且能够做到统一分配统一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