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上午有个朋友找我帮忙,是一台滚槽机,他说PLC有一个点坏了,想改用别的点(PLC上有闲置的点)可不管怎么接线输入点的小指示灯就是没反应,PLC型号是DVP-14SS的。按照台达使用手册上说的那个PLC上的S/S就是输入端得公共点(像三菱的COM一样),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接线不同S/S的内部触发也不同,就是欧版的接线方式。我朋友这个PLC就是,就是说如果S/S接的是24V的正,那么X0等端子就要接0V的信号进去触发,也就是NPN信号。如果S/S接的是0V,那么X0等端子就要接24V的正的信号进去触发,也就是PNP信号。最后把那个X5(备用点)接到0V上就好了(NPN信号)。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呵呵,就是这样的啊,和西门子的是一样的,内部使用了双向光藕,可以接受PNP和NPN两种输入方式,楼主没试试在同一组同时使用NPN和PNP?比如X1用PNP,X2用NPN。

网友B:
好像不能同时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就是这样的啊,和西门子的是一样的,内部使用了双向光藕,可以接受PNP和NPN两种输入方式,楼主没试试在同一组同时使用NPN和PNP?比如X1用PNP,X2用NPN。

同一组怎么用啊,请指教!还真碰到过需要这个用的。

网友D:
这很常见的啊,也就是输入信号源型和漏型的可选择.

网友E:
看到S/S不要就以为是COM
  • 下载积分:+3(dl2006) 是的,S/S和COM是两个不同 ..

网友D:
    S/S和COM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F:
    选择了台达就等于选择了痛苦

网友G:
    这只是中国大陆版和欧美版得不同。带com的是中国大陆版,PLC内部一般都带有24V的电源,输入设备不需要再接24V的电源,只需要给输入和com之间一个回路就可以,是npn还是pnp就看所接的元件了。欧美版的没有com,而是用S/S作为输入公共点,内部不带电源,输入元件要外接电源进PLC输入点,形成输入电流,PLC才可以工作。npn和pnp的接法可以根据需要由电流方向去决定。
  • 下载积分:+4(dl2006) 感谢分享

网友H:
    中继转一下

网友I:
在S/S端用两个电源一个接正一个接负,独立构成回路?

网友J:
要看低电瓶

网友K(2011-05-30):
我用过这种PLC要外加个24V电源,它是光电隔离的,

网友L:
很常见啊、、、三菱也可以双向输入啊

网友M:
三菱好像不行吧
要看型号的,还过没什么最多加个继电器中转下

网友N:
三菱不是 只可以NPN吗 ,

网友O:
这个应该是PLC接线的基础知识,如连这个都搞不清楚,那请先放下手头上的事,先从头学好起吧!

网友P:
这个是常识性的问题了

网友Q:
谢谢呀!又学习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达目的不罢休!

网友R:
AB的PLC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S:
这位仁兄说的好,哥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如此。谢谢
沧海一粟

网友T:
这就是三菱传说的,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用硬件的时候,先得看这个,否则怎么接线呢,楼主别的线怎么接的呢,别的输入点,一直都不能用吗?????只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