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AC220V转换变三相AC220V

楼主(2011-04-19):
要用三相AC220V去驱动电机可周围全都是单相电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转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器控制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按电机功率要求买一个220VAC单相变频器OK

网友C:
楼上的写的神马?

网友D:
输入单相AC220V,输出三相AC220V变频器

网友E:
不知你的电机功力要多大?一般小功力的380V电机是星型接法的,你只要把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并采用单相变频控制。

网友F:
用变频器最省事
学以致用!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G:
还是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H:
楼上全部都建议使用变频器,这是最完美、 最可靠的方式
就是成本高一点
要想低成本的话,如果是小功率
可以把电机改成单相的
两个电容
一个离心开关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I:
对,用一个变频器可解决,单相经过整流逆变成三相交流

网友J:
用一个变频器可解决

网友K:
学习了,9楼也不错

楼主:
是小功率的!我想用在伺服电机上不知能否用

网友L:
用220V的变频器

网友M:
如果功
率不大 用不着变频器 那玩意太贵 改成这样的就行

网友N:
学习了,
不知道,如果没了电容会怎么样?

网友O:
负载小的话,可以把电机改成单相的

网友P:
15楼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