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请问GX Simulator可以模拟特殊模块吗?
用I/O systm setting 设置甚么,有么用,FX可用吗?

网友A:
我的回复是是为了消灭零回复。。。。
我一直认为模拟软件 没多大用 调设备还是去现场

网友B:
不可模拟。
但是就个人认为,仿真水平的高低恰恰是最重要的,所谓的现场万能论都是空谈。

网友C:
仿真软件不能仿真特殊功能模块,也不能仿真与脉冲有关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