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用什么电机或什么方法可以使  螺纹丝杆上的物体  每秒1米的速度水平来回移动 。今天问了好多人说步进机实现不了这种速度,该如何是好啊?求解答

楼主:
   类似这种玩样

网友A:
伺服加变速箱
可能价位比较高 想出一个 用三相交流电的方法  这样是否可行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2955

网友B:
每秒1米?比较快了,你参考2楼的建议吧,
决定选择三相交流电 通过切换正负极 来改变旋转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2955

网友C:
如果要求高精度定位用伺服电机,精度要求低的话用直流电机
直流电可以通过正负极改变 而改变旋转方向么  是都用三相交流电  这个新方案可行么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2955

网友D:
怎么快,建议改变丝杆传动方式

网友C:
定位精度在mm级用直流电机(带刹车的)完全胜任,我做过的宝石切片机就是用的直流电机带动丝杠移动,精度误差在1mm左右
这个精度厉害

网友E:
要么 提高丝杆的转速
要么 就选用 大齿距的丝杆

这个新方案可行么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02955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楼主图示中的丝杆结构无论什么电机或配套设备都不可能达到的,传动装置本身有问题的
是啊
江湖好学士

网友G:
用直线(又叫平面)伺服电机。(无丝杠)
伺服电机 成本高

网友H:
用伺服电机是解决的最好办法
伺服电机 成本高

网友I:
9楼说的对,1M/S,太快了,除非不要精度,用偏心轮传动
考虑用交流电机 或者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可以改变其正负极来改变旋转方向么

网友J:
螺距?正返转时间?速度?精度?(1mm精度太低了)

网友K:
10楼说的很对楼主的要求只能用直线伺服或改成同步带的别的没办法达到1米/S
用三相交流电机  通过接近开关加继电器来实现是否可行

网友K:
用光杆加同步带加变频可以实现但不知楼主要的精度如何
精度要求不高0.5CM误差可接受

网友L:
精度不好控制的

网友M:
可以用多头丝杆实现快速,定位用变频器控制,到某一位置用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提前慢速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N:
假如你用3000转/分的伺服电机的话,,再选用导程为20MM以上的丝杆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现在在考虑 是否能使用无杆气缸   来实现

网友C:
在精度允许的前提下,选用直流电机是因为可控性比较好、成本也比较低,直流电机还有启动力矩大,转速高等等优点。在传动比合适时是肯定能达到你要求的1米/S的。还要有直流电机控制器
那种直流机可以解决频繁2秒就切换转动方向?   或者那种机械设计可以达到一两秒就频繁改变动力方向  谢谢

网友C:
气缸的可控性太差,要么跑过头,要么速度不稳。油缸还可以

网友O:
每秒一米还要来回动作验难

网友P:
伺服 可以实现 我现在就做的就是这个 也是来回跑 但是跑到头后会有 一段停顿时间 丝杠的话 速度在60M一分钟 用同步带能到80 精度在1MM左右

网友Q:
要求不高的話可以改同步帶會比較快

网友R:
皮带传动可能会好些

网友K:
用二极电机加速比11.6的减速机加变频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精度0.5左右

网友S:
直流电机完全可以通过正负改变旋转的方向

网友T:
你在网上查一下,有一种高速气缸,我忘记型号,我们以前做工程时,要求:秒/1.5米都可以做到。但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U:
米/S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用什么电机都有贯性的呀

网友V:
用丝杆比较难,其他方式用无杆气缸

网友W:
不知道 我也想知道什么电机可以有这样的精度跟速度 负载大不楼主? 不大的话用伺服加变速箱看看行不行

网友X:
用带刹车电机的要好些吧

网友Y:
同意楼上的见解

网友Z:
好像是不太可能

网友AA:
直接用气缸好了,定位同机械装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B:
交流电机带动盘轮旋转,连杆机构做活塞运动就可以

网友AC:
y用伺服电机啦

网友AD:
使用多头高导程的丝杆加变频器驱动带减速箱的交流电机,及编码器,精度能达到0.01mm .

网友AE:
为什么不考虑用油缸?采用多阀加减速装置完全能达到的啊

网友AF:
引用楼主薰衣草018于2011-04-19 16:29发表的 用什么电机,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难题? :
用什么电机或什么方法可以使  螺纹丝杆上的物体  每秒1米的速度水平来回移动 。今天问了好多人说步进机实现不了这种速度,该如何是好啊?求解答

每秒一米建議你別用螺桿了,改用導桿撘配時規皮帶加上伺服,才會有那種速度.

~~業餘打工仔~~

网友AG:
这种丝杆是不可能达到每秒一米的

网友AH:
还是换伺服吧!

网友AI(2011-08-29):
好快啊不知道要做什么用

网友AJ:
每秒一米的速度并不快,但是用丝杆驱动的话就太快了,而且要来回运动。
不知你的目的是做什么?每一个来回是多长? 速度与精度是矛盾的,要速度,精度就不能要求高。

网友AK:
伺服电机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AL:
像丝杠这种东西根本就不能这样用,知道每秒1米的速度,你的丝杠1 秒要转多少圈吗?谁见过这样用过丝杠的?

网友AM:
精度高的,你那个也不用要了,直接直线电机.

网友AN:
换根丝杆,在变速上改变一下应该可行的

网友AO:
现成市场有卖电动导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P:
做什么用的?

网友AQ:
步进电机不行,遇到过相似问题。其实用普通三相+机械换向可以解决

网友AR:
用链条行吗?

网友AS:
建议你改成齿轮条试试

网友AT:
1M/S,太快了

网友AU:
用汽缸,机械定位,也许可以
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