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1-04-19):
我对步进系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一个脉冲电机走一步。请教高手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数和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有什么联系,是怎么控制电机的行程的,

网友A: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力支持,小弟先谢过

网友B:
360除于步距角再乘于细分就是转一圈要多少个脉冲!

vic

网友C:
驱动器的设置有点郁闷,不是太明白

网友D:
步进电机控制的是角度,不是行程需要在机械上的辅助和角度的转换

网友E:
有了细分数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就没太大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