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11-04-19):
问下高手,plc作为步进驱动器的上位机是用哪个指令发送脉冲给步进驱动器的。是以指定频率产生定量脉冲的的指令plsy吗?还有别的指令做为plc以脉冲输出的指令吗

网友A:
FX系列的脉冲指令有:PLSY PLSR PLSV DRVI DRVA楼主可以根据其情况选择适当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