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19):
[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
一、软件概述
GX Developer是三菱通用性较强的编程软件,它能够完成Q系列、QnA系列、A系列(包括运动控制CPU)、FX系列PLC梯形图、指令表、SFC等的编辑。该编程软件能够将编辑的程序转换成GPPQ、GPPA格式的文档,当选择FX系列时,还能将程序存储为FXGP(DOS)、FXGP(WIN)格式的文档,以实现与FX-GP/WIN-C软件的文件互换。该编程软件能够将Excel、Word等软件编辑的说明性文字、数据,通过复制、粘贴等简单操作导入程序中,使软件的使用、程序的编辑更加便捷。
此外,GX Developer编程软件还具有以下特点。
(1)操作简便
①标号编程。用标号编程制作程序的话,就不需要认识软元件的号码而能够根据标示制作成标准程序。用标号编程做成的程序能够依据汇编从而作为实际的程序来使用。
②功能块。功能块是以提高顺序程序的开发效率为目的而开发的一种功能。把开发顺序程序时反复使用的顺序程序回路块零件化,使得顺序程序的开发变得容易,此外,零件化后,能够防止将其运用到别的顺序程序使得顺序输入错误。
③宏。只要在任意的回路模式上加上名字(宏定义名)登录(宏登录)到文档,然后输入简单的命令,就能够读出登录过的回路模式,变更软元件就能够灵活利用了。

(2)能够用各种方法和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①经由串行通信口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②经由USB接口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③经由MELSEC NET/10(H)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④经由MELSEC NET(II)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⑤经由CC-Link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⑥经由Ethernet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⑦经由计算机接口与可编程控制器CPU连接;

(3)丰富的调试功能
①由于运用了梯形图逻辑测试功能,能够更加简单的进行调试作业。通过该软件可进行模拟在线调试,不需要与可编程控制器连接。
②在帮助菜单中有CPU出错信息、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的说明等内容,所以对于在线调试过程中发生错误,或者是程序编辑中想知道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的内容的情况下,通过帮助菜单可非常简便的查询到相关信息。
③程序编辑过程中发生错误时,软件会提示错误信息或错误原因,所以能大幅度缩短程序编辑的时间。

二、GX Developer的特点
这里主要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和FX专用编程软件操作使用的不同进行简单说明。
(1)软件适用范围不同
FX-GP/WIN-C编程软件为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专用编程软件,而GX Developer编程软件适用于Q系列、QnA系列、A系列(包括运动控制SCPU)、FX系列所有类型的可编程控制器。需要注意的是使用FX-GP/WIN-C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是能够在GX Developer中运行,但是使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并不一定能在FX-GP/WIN-C编程软件中打开。
(2)操作运行不同
①步进梯形图命令(STL、RET)的表示方法不同。
②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辑中新增加了监视功能。监视功能包括回路监视,软元件同时监视,软元件登录监视机能。
③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辑中新增加了诊断功能,如可编程控制器CPU诊断、网络诊断、CC-Link诊断等。
④FX-GP/WIN-C编程软件中没有END命令,程序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而GX Developer在程序中强制插入END命令,否则不能运行。

三、操作界面
图1所示为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的操作界面,该操作界面大致由下拉菜单、工具条、编程区、工程数据列表、状态条等部分组成。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FX-GP/WIN-C编程软件里称编辑的程序为文件,而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称之为工程。
    与FX-GP/WIN-C编程软件的操作界面相比,该软件取消了功能图、功能键,并将这两部分内容合并,作为梯形图标记工具条;新增加了工程参数列表、数据切换工具条、注释工具条等。这样友好的直观的操作界面使操作更加简便。
图1中引出线所示的名称、内容说明如表1所示。
图1  GX Develop编程软件操作界面图
表1
序号    名称    内容
1    下拉菜单    包含工程、编辑、查找/替换、交换、显示、在线、诊断、工具、窗口、帮助,共10个菜单
2    标准工具条    由工程菜单、编辑菜单、查找/替换菜单、在线菜单、工具菜单中常用的功能组成。
3    数据切换工具条    可在程序菜单、参数、注释、编程元件内存这四个项目中切换
4    梯形图标记工具条    包含梯形图编辑所需要使用的常开触点、常闭触点、应用指令等内容
5    程序工具条    可进行梯形图模式,指令表模式的转换;进行读出模式,写入模式,监视模式,监视写入模式的转换
6    SFC工具条    可对SFC程序进行块变换、块信息设置、排序、块监视操作
7    工程参数列表    显示程序、编程元件注释、参数、编程元件内存等内容,可实现这些项目的数据的设定
8    状态栏    提示当前的操作:显示PLC类型以及当前操作状态等
9    操作编辑区    完成程序的编辑、修改、监控等的区域
10    SFC符号工具条    包含SFC程序编辑所需要使用的步、块启动步、选择合并、平行等功能键
11    编程元件内存工具条    进行编程元件的内存的设置
12    注释工具条    可进行注释范围设置或对公共/各程序的注释进行设置

9.2.2参数设定
1.PLC参数设定
通常选定PLC后,在开始程序编辑前都需要根据所选择的PLC进行必要的参数设定,否则会影响程序的正常编辑。PLC的参数设定包含PLC名称设定、PLC系统设定、PLC文件设定等12项内容,不同型号的PLC需要设定的内容是有区别的。
2.远程密码设定
Q系列PLC能够进行远程链接,因此,为了防止因非正常的远程链接而造成恶意的程序的破坏、参数的修改等事故的发生,Q系列PLC可以设定密码,以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通过左键双击工程数据列表中远程口令选项(见图2),打开远程口令设定窗口即可设定口令以及口令有效的模块。口令为4个字符,有效字符为“A~Z”、“a~z”、“0~9”、“@”、“!”、“#”、“$”、“%”、“&”、“/”、“*”、“,”、“.”、“;”、“〈”、“〉”、“?”、“{”、“}”、“|”、“[”、“]”、“:”、“=”、“””、“-”、“~”。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变更连接对象时或变更PLC类型时(PLC系列变更),远程密码将失效。
图2  远程密码设定窗口

9.2.3梯形图编辑
梯形图在编辑时的基本操作步骤和操作的含义FX-GP/WIN-C编程软件类似,但在操作界面和软件的整体功能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使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进行梯形图基本功能操作时,可以参考FX-GP/WIN-C 编程软件的操作步骤进行编辑。
1.    梯形图的创建
功能:该操作主要是执行梯形图的创建和输入操作,下面就以实例介绍梯形图创建的方法。
创建要求:在GX Developer中创建如图3所示的梯形图。

操作步骤如图4所示:

以上方法是采用指令表创建梯形图,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工具按钮创建梯形图,操作方法参见三菱公司相关技术资料。
2.    规则线操作
(1)规则线插入
功能:该指令用于插入规则线。
操作步骤:
①    单击[划线写入]或按[F10],如图5所示。
②    将光标移至梯形图中需要插入规则线的位置。
③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到规则线终止位置。
   (2)规则线删除
功能;该指令用于删除规则线。
操作步骤:
①  [划线写入]或按[F9],如图6所示。
②    将光标移至梯形图中需要删除规则线的位置。
③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到规则线终止位置。

图5 规则线插入操作说明

图6  规则线删除操作说明
3.标号程序
(1)标号编程简介
标号编程是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新舔的功能。通过标号编程用宏制作顺控程序能够对程序实行标准化,此外能够与实际的程序同样地进行回路制作和监视的操作。
标号编程与普通的编程方法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①    可根据机器的构成方便地改变其编程元件的配置,从而能够简单地被其他程序使用。
②    即使不明白机器的构成,通过标号也能够编程,当决定了机器的构成以后,通过合理配置标号和实际的编程元件就能够简单地生成程序。
③    只要指定标号分配方法就可以不用在意编程元件/编程元件号码,只用编译操作来自动地分配编程元件。
④    因为使用标号名就能够实行程序的监控调试,所以能够高效率地实行监视。
(2)标号程序的编制流程
     标号程序的编制只能在QCPU或QnACPU系列PLC中进行,在编制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PLC类型指定、标号程序指定、设定变量等操作,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见图7。

图7 标号程序编制流程
9.2.4查找及注释
1.查找/替代
与FX-GP/WIN-C编程软件一样,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也为用户提供了查找功能,相比之下后者的使用更加方便。选择查找功能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见图8):
①    通过点选查找/替代下拉菜单选择查找指令;
②    在编辑区单击鼠标右键弹出的快捷工具栏中选择查找指令。
此外,该软件还新增了替代功能根据替代功能,这为程序的编辑、修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为查找功能与FX-GP/WIN-C编程软件的查找功能基本一致,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替换功能的使用。
图8 选择查找指令的两种方式

查找/替换菜单中的替换功能根据替换对象不同,可为编程元件替换、指令替换、常开常闭触点互换、字符串替换等。下面介绍常用的几个替换功能。
(1)    编程元件替换
功能:通过该指令的操作可以用一个或连续几个元件把旧元件替换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或操作习惯对替换点数、查找方向等进行设定,方便使用者操作。
操作步骤:
①    选择查找/替换菜单中编程元件替换功能,并显示编程元件替换窗口,如图9所示。
②    在旧元件一栏中输入将被替换的元件名。
③    在新元件一栏中输入新的元件名。
④    根据需要可以对查找方向、替换点数、数据类型等进行设置。
⑤    执行替换操作,可完成全部替换、逐个替换、选择替换。
说明:
①    替换点数。举例说明:当在旧元件一栏中输入“X002”,在新元件一栏中输入“M10”且替换点数设定”为“3”时,执行该操作的结果是:“X002”替换为“M10”;“X003”替换为“M11”;“X004”替换为“M12”。此外,设定替换点数时可选择输入的数据为10进制或16进制的。
②    移动注释/机器名。在替换过程中可以选择注释/机器名不跟随旧元件移动,而是留在原位成为新元件的注释/机器名;当该选项前打勾时,则说明注释/机器名将跟随旧元件移动。
③    查找方向。可选择从起始位置开始查找、从光标位置向下查找、在设定的范围内查找。

图9 编程元件替换操作
(2)    指令替换
功能:通过该指令的操作可以将一个新的指令把旧指令替换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或操作习惯进行替换类型、查找方向的设定,方便使用者操作。
操作步骤:
①    选择查找/替换菜单中指令替换功能,并显示指令替换窗口,如图10所示。
②    选择旧指令的类型(常开、常闭),输入元件名。
③    选择新指令的类型,输入元件名。
④    根据需要可以对查找方向、查找范围进行设置。
⑤    执行替换操作,可完成全部替换、逐个替换、选择替换。

(3)    常开常闭触点互换
功能:通过该指令的操作可以将一个或连续若干个编程元件的常开、常闭触点进行互换,该操作为编程的修改、编程程序通过了极大的方便,避免因遗漏导致个别编程元件未能修改而产生的错误。
操作步骤:
①    选择查找/替换菜单中常开常闭触点互换功能,并显示互换窗口,如图11所示。
②    输入元件名。
③    根据需要对查找方向、替换点数等进行设置。这里的替换点数与编程元件替换中的替换点数的使用和含义是相同。
④    执行替换操作,可完成全部替换、逐个替换、选择替换。

图10 指令替换操作说明

图11 常开/常闭触点互换操作说明

2.注释/机器名
在梯形图中引入注释/机器名后,使用户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各编程元件在程序中所起的作用。下面介绍怎样编辑元件的注释以及机器名。
(1)    注释/机器名的输入
操作步骤:
①    单击显示菜单,选择工程数据列表,并打开工程数据列表。也可按“Alt+O ”键打开、关闭工程数据列表(见图12)。
②    在工程数据列表中单击软件元件注释选项,显示COMMENT(注释)选项,双击该选项。
③    显示注释编辑画面。
④    在软元件名一栏中输入要编辑的元件名,单击“显示”键,画面就显示编辑对象。
⑤    在注释/机器名栏目中输入欲说明内容,既完成注释/机器名的输入。

图12  注释/机器名输入操作说明

(2)    注释/机器名的显示
用户定义完软件注释和机器名,如果没有将注释/机器名显示功能开启,软件是不显示编辑好的注释和机器名的,进行下面操作可显示注释和机器名。
操作步骤:
①    单击显示菜单,选择注释显示(可按Ctrl+F5)、机器名显示(可按Alt+Ctrl+F6)即可显示编辑好的注释、机器名(见图9-2.13)。
②    单击显示菜单,选择注释显示形式,还可定义显示注释、机器名字体的大小。

9.2.5在线监控与仿真
GX Developer软件提供了在线监控和仿真的功能。
1.    在线监控
所谓在线监控,主要就是通过GX Developer软件对当前各个编程元件的运行状态和当前性质进行监控,GX Developer软件的在线监控功能与FX-GP/WIN-C编程软件的功能和操作方式基本相同,但操作界面有所差异,在此不再赘述。

图13 注释/机器名显示操作说明
2.    仿真
在GX Developer 7-C软件中增添了PLC程序的离线调试功能,即仿真功能。通过该软件可以实现在没有PLC的情况下照样运行PLC程序,并实现程序的在线监控和时序图的仿真功能。
操作步骤:
①    打开已经编写完成的PLC程序。
②    选择工具菜单并单击“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键,如图9-2.14所示。
③    等几秒后会出现图9-2.15所示画面,此时PLC程序进入运行状态,单击菜单起动中的“继电器内存监视”键。
④    此时,出现图9-2.16所示画面,单击时序图中的“起动”键。
⑤    等到出现图9-2.17所示画面时,单击监视菜单中的“开始/停止”键或直接[F3]键开始时序图监视。
⑥    此时,出现图9-2.18所示的时序图画面,编程元件若为黄颜色,则说明该编程元件当前状态为“I”,此时,可以通过PLC程序的起动信号,则可以起动程序。
⑦    图9-2.19所示为程序运行时的状态,若要停止运行,只要再次按下监视菜单中的“开始/停止”或F3即可。

网友A:
请问一下 可以跟触摸屏一起仿真吗

网友B:
这个帖子目的是宣传还是什么?

网友C(2011-07-12):
很好,很好

网友D:
安装要序列号。。。,没有啊。。。

网友E:
570 986818410

网友F(2011-12-13):
说的怪好就是不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