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连接?

楼主(2011-04-20):
我厂有一台机器,因为是PLC出了故障,没有办法读出里面的程序,只好让厂家重新编写,可是一直没有原来的好操作,并且触摸屏里面的车速显示也不正常,差了一个小数点,,我把里面的程序读出,并且改写了再写入,可是只有一台触摸屏能正常工作,另一台说PLC没有连接,屏幕上没有了机台的图表(这台机器有两触摸屏),我后来就把原来的再重新写入,就没有出现问题,请问是哪里出了差错,希望师傅指教!

网友A:
设置不正确,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啊?
相信自我!

网友B:
通讯参数没有设对

网友C:
通讯参数要重新设置,原程序上已设好了,你下来改写没设好。你要重设要知道是用IP通信还是用穿透通信。重新设置就好了。

楼主:
那在PLC里改呢还是触摸屏里改通讯参数,我的触摸屏型号是威纶MT510LV04CN

网友D:
2边都要改,其实只要改成参数一致就可以了,站号别2个屏一样,不对请指教

网友E(2011-06-06):
参数没设吧?

网友F:
设定对的指拨 设定屏的通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