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我下载了MASTER系列的编程软件KGL(中文)版本,可是它的编程画面很简单,不象其他的软件界面功能很多,我想确定一下,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我害怕把里面的程序搞坏,那就不好了!

网友A:
你最好上传上来看看,LG的一般都是这样啊!你先把源程序读出来,最好把数据寄存器的参数也读出来保存好,再试试怎么用吧

网友B:
引用楼主djf3000于2011-04-20 08:20发表的 LG--MASTER系列的PLC 编程软件怎么用? :
我下载了MASTER系列的编程软件KGL(中文)版本,可是它的编程画面很简单,不象其他的软件界面功能很多,我想确定一下,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我害怕把里面的程序搞坏,那就不好了!

KGL-WC只有8 MB多,当然没有几百MB大的软件功能多啦

网友C:
LG电子K120S的PLC如何删除密码保护。
非常感谢事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G电子K120S的PLC如何删除密码保护。
非常感谢事先

好像是把原密码改为0就是

网友D:
引用楼主djf3000于2011-04-20 08:20发表的 LG--MASTER系列的PLC 编程软件怎么用? :
我下载了MASTER系列的编程软件KGL(中文)版本,可是它的编程画面很简单,不象其他的软件界面功能很多,我想确定一下,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我害怕把里面的程序搞坏,那就不好了!

为了减少人为错误而损坏程序,你先把状态开关打在RUN位置再上载。

楼主:
哦,我去试试

网友E:
我们用K120S读不出程序,或者读出来有乱码。不知道LZ咋样。反正注释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