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网上搜过的,都没明确答案

1)GX-developer V8.86@
选型FX3G,程序只有MAIN,为何不能新建啊?所有的程序放在一起,又长又不好管理,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头痛好久了。。。

2)字软元件的位指定
我照着操作手册,先按F5,然后输了一个“D0.0”,结果错误提示“软元件位置不正确。考虑以下的原因。。。。”,俺考虑了,但还是找不到原因。
请问哪里错了?

3)划横线和竖线很麻烦,按F9 (sF9)后还要再按确认,一定有更简单的方法吧,求教

4)有没有简单的注释方法?
每次我都要从程序转到COMMENT,再搜索要注视的软元件,加注后再回到程序,实在太没效率了,求教更便捷的方法

5)如何调整右母线?

网友A:
1.我不太清楚,你可以试GX-work2是否具有你所说功能。
2.FX3G不支持应用D元件内的位,FX3U支持
3.习惯就好
4在写入模式点注释编辑按钮,就可以编辑注释。
5.什么意思?右母线不需调整啊

楼主:
感谢楼上指教!

1.我不太清楚,你可以试GX-work2是否具有你所说功能。
(GX-work2试过,同样的问题,PLC换成Q型就能加了,难道FX3G这个型号不行吗?很纳闷大家是否都这么用,还是有其他让程序可读性更好的方法?)

2.FX3G不支持应用D元件内的位,FX3U支持
(知道了,非常感谢!!看来只能用M软元件了)

3.习惯就好
(OK)

4在写入模式点注释编辑按钮,就可以编辑注释。
(学到了,感谢!)

5.什么意思?右母线不需调整啊
(我是指要调整有母线远近,即梯形图的宽度。。)

网友B:
FX程序不能添加其它段程序,梯形图的宽度只能在显示里调整为9触点还是11触点/

网友C:
可以新建的,但是你要设置工程名的,如果不设置工程名就是你说的情况,在程序写入模式按下注释编辑按钮,当你输入元件后便自动弹出注释编辑框了

网友D:
看手册就是

网友E:
对啊,要学会看这个系列的手册

网友F:
没用过,用这个型号干嘛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1.FX系列不支持新建,所有程序只能在MAIN里。
5.好象不能调母线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