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向大家请教一下。PLC与威纶触摸屏连接,在当前监控画面时,按一下一个物理按钮A,弹出一个小窗口用来设置某项参数(不是触摸屏上的功能键);同时,控制台上的10个其他按钮如上升、下降等立即变为0-9的数字输入功能,输入完毕后,再按一下按钮A就能确定输入的参数并消失弹出小窗口返回原来的窗口,作数字输入的那10个键也变回原来的控制功能。这个按钮A在任何大画面下都能弹出这个小窗口。
请问这样的功能要怎样实现呢?

楼主:
这个功能是在我厂一台2009年购买的机器上看到的,用一台很小的黑白的威纶触摸屏。

网友A:
以下是我的分析
1,弹出键盘-可在“数值输入”属性模式设置“位控制(LB0)”即可,输入地址为触摸屏的内部变量。
2,按钮
  如果是2个功能键,一个放在公共窗口(切换至目标窗口),另个放在显示窗口(关闭窗口,并置一个位有效),并

在显示窗口放个一个位按钮LB0,其属性为窗口打开时有效。当进入显示窗口,LB0有效,激活数值输入,弹出键盘
全部输入完成时。按显示窗口上功能键,它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关闭窗口;置一个位有效,例如LB1,利用LB1调用宏

指令将输入的内部变量的数值放入PLC地址内并将LB1、LB0附0.
   1个功能键+1个位按钮,需加控制切换画面的宏命令,其他思路与2个功能键差不多
   2个位按钮,需添加2个切换画面的宏命令,其他思路与2个功能键差不多

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其它自己去做测试,时间匆忙未做测试,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请自行修改!

楼主:
小弟愚昧,还未理解如何实现呢。

再说明一下,这个系统整个操作过程没按过触摸屏,全由11个物理键完成,除了那个“调出/确定”小窗口的按键外,其他10个键在平时各有用途,只是在调用小窗口时“变成”0-9的数字输入功能。也就是说PLC的一个输入点可以实现两个不同的功能?

网友A:
1,我上面猜测,所说的是进入另外一个画面进行参数设定
2,还有另一种猜测,在这个画面上,隐含着对应数值输入元件,当按了“调用”之后,显示输入元件,并激活弹出键盘

一个输入点实现两种功能?
请楼主叙述一下,除了“调出、确认”其他按钮功能?最好上一份没有调用和调用时图才好分析。

楼主:
现在想学的是河南西工机电厂的焊丝层绕机,生产车间不准拍照,我试试明天用我的30万像素旧手机拍两张

楼主:
第一张相就是那些按钮,那两个红色键是“调用”,其他绿色键可见到他们上面写着“0-9”,但旁边白字写这他们正常时对应的功能。

第二张相是调用出的小窗口。

网友A:
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先把你说的复述一遍
红色按钮按下,触摸屏上立刻弹出一个参数输入画面,同时控制台上的10个其他按钮如上升、下降等立即变为0-9的数字输入功能
待输入完毕之后,再按下红色按钮,触摸屏上的参数设置画面消失,同时10个其他按钮如上升、下降等立即变为0-9的数字消失了,输入参数被写入。

楼主:
是的,我怀疑其他绿色键能变为数字输入时用了类似TKY的指令。
但我不知道怎样用那个红色的键能使触摸屏弹出小设定窗口。
根据操作工们说,这种实物键操作方式比另一台按触摸屏输入的方式好,操作更方便。

网友A:
那个PLC是三菱的吗? TKY的指令不太清楚能介绍下吗,对于弹出数字编号0-9很好奇,然后又消失,是不是与PLC有关系?
红色摸屏弹出小设定窗口-这个问题好实现的,用的是触摸屏的宏指令弹出窗口。
下面的链接 ,关于切换窗口的,跟这个大同小异,利用一位激活状态调用宏指令,切换窗口。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92235&page=1#963998

楼主:
那个PLC是S7-226CN,但那个厂家的机器也用有三菱控制的
zsfjn

网友B:
用 触摸屏 和PLC通讯,设置一个寄存器,例如D2来控制画面切换,D3向PLC报告触摸屏当前画面。
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当触摸屏显示指定画面时,相应的按钮就可以作为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