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1-04-20):
FX1S-30MT-001 三菱的PLC昨天还能取得通讯 也能写入 读出 今天突然不行了 提示无法取得通讯 咋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硬件坏了。打开plc就会看到通讯口旁有一16脚集成块。直接换掉就会好。集成块不贵7块一个,从淘宝上发来的,我曾经维修过几个相同的毛病

网友C:
是不是USB 数据线?插拔一下或驱动重装一下
vic

网友D:
是不是哪裡接觸不好,壞的可能性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