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松下FP-X控制步进电机速度上不去

楼主(2011-04-20):
最高速度最大只能设置1000,数值大了步进电机没动作.驱动器和电机都是“研控”的。
最高速度设置1000时,电机转速很慢,基本看得像不转一样。想请教各位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细分也调试过了,电流也加过了,用驱动器上的7.5K就跑得很快。

网友A: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B:
用 dmv h100 dt100 试一试

网友C:
,1、将启动速度改为500;2、将加减速时间改为100;3、查查编程说明书理解理解---------------------------------------

网友D:
你的图片上的"最高速度"DT104 前面那K1000改大应该就OK了!可以先改到K2000然后逐渐递补!不行在想别的办法.
我们松下用比较少,也不是知道很多,好象跟控制代码也是有关.控制代码由H(16位指定),看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E:
步进的高频响应并不好
所以速度快不了
只有调细分,但调了细分定位精度变差,,误差变大了
提高速度可以增大目标速度数字!
程序可以参照编程手册的例程
使用步进时,加减速时间不能太短,J建议100-300ms,也就是0.1-0.3s
1000HZ频率还不转?细分设的多少,10000?
步进电机是几相电机,几线的?
2相8根线的话,有高速接法(并联)和高转矩接法(串联)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F:
看看你的步进电机的细分数是不是太高了 然后把你的初始速度加高点或者把加减速时间加高点 加速太快的话步进电机会跳步(就是转不了一直在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