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1.接近开关是有三根线的
2.一两秒就切换是否会很大影响电机寿命

谢谢师兄高手们求解答

网友A:
三芯的接近开关,加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一辆秒就切换电机的方向,肯定对电机的寿命有很大影响。
选用沪工三芯 继电器能说一个具体型号给我么 我想先做一个试试  电机应该选用三相交流电机么? 谢谢yangjiejie
朝花夕拾

网友B:
huidadehao
因为对实物连接不是很懂  请教下  我如果买两个三芯接近开关  继电器应该买那种? 可改变转动方向的电机应该买三相交流电机?  能否帮花个简单示意图连接啊 谢谢大侠

楼主:
因为对实物连接不是很懂  请教下  我如果买两个三芯接近开关  继电器应该买那种? 可改变转动方向的电机应该买三相交流电机?  能否帮花个简单示意图连接啊 谢谢大侠

网友C:
接近开关还要分NPN和PNP,还要分常开和常闭!一两秒的话我建议你用伺服电机!普通电机做不到!
精度要求不高 一秒半 切换下电机正负极   交流电机做不到?求解谢谢

网友C:
普能异步电机正反转太频繁了,有个加速和减速的过程!
加速和减速这问题不大

网友D:
1.2秒钟就换向,一般电机受不了

网友A:
连续很多次,电机正反转间隔为1.5秒,一般电机肯定达不到要求,用气缸,或者油缸来驱动动作吧。
朝花夕拾

网友E:
用气缸,或者油缸来驱动动作吧???可能人家没有气源啊还是电机方便

网友F:
如果用高速电磁离合器呢。比用伺服便宜。

网友G:
要想切换速度快用固态继电器
能推荐一个 通过两个接近开关 控制这个固态继电器 反复输出正负 负正 的电源 从而改变电机的正反转向 这个固态继电器应该用哪种 能介绍一个么 我要买一个试试

楼主:
需要实现的示意图:
当物体由发动机由1运动到2时 遇到接近开关2 改变继电器的正负机输送电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物体再由2向1运动。
当运动到1时,遇到接近开关,触发继电器改变正负电从而再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物体再由1向2运动.
如此往复,
这个是否能被实现。如果可以请高手帮我画下连接图 谢谢 请指点用哪种 接近开关和 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如果是楼上这种机构的话,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建议用电动执行器(无杆电缸),普通电机这么高的切换频率很快就挂了。

网友I:
正反方向切换时间那么短,如果电机在运行时是额定速度的话,长时间的反复工作电机能受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