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在程序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0):
请问PID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最好在程序上指个例。

网友A:
比例,积分,微分运算控制

网友B:
比例、积分、微分三作用运算控制,快速消除输入干扰引起的输出波动,保证被控参数稳定要求的范围内

网友C: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意思,它是对被控参数进行数值运算的方法。

网友D:
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

网友E:
看三菱FX2N的操作手册或看三菱FX2N方面的教材,上面有,P为比例,I为积分,D为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