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连部上PLC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4-20):
小弟在论坛下载了FX-Developer 8.6Q.但是我用编程电缆连FX PLC确是连不上去。找设备管理器发现没有驱动!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告诉小弟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把编程电缆的驱动安装一遍。

网友B:
你的编程电缆是USB口的还是RS232口的?如果是USB口的必须安装驱动程序才可以。

网友C:
驱动软件里自带,安装就好!

网友D:
应该是232转USB驱动没有吧!找个盘装一下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E:
PLC插口有没问题,是旧的话换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