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1.接近开关是否使用二线的
2.继电器应该买那种可以实现切换正负极来改变马达转动方向
3.马达应该买那种可以频繁切换方向?三相交流?

实现的效果图如下

网友A:
频繁到什么程度?接近开关没有问题,选择欧姆龙施耐德都可以,如果转换频率比较高继电器考虑固态继电器,电机选择变频电机那种,外部冷却风机系统。
师傅  按照我上诉的配件和功能要求  能用你说的 固态继电器 和变频电机 能实现的吧  想请教下 这个线路应该如何接    固态继电器应该购买何种型号    谢谢指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繁到什么程度?接近开关没有问题,选择欧姆龙施耐德都可以,如果转换频率比较高继电器考虑固态继电器,电机选择变频电机那种,外部冷却风机系统。

网友C:
如果用1个PLC  再加上上面的元件就很简单,
上面很多师兄说  这个电机来回频繁转向 会受不了  是真的么

网友D:
接近开关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运行轨迹不是很稳定,可以用光电开关代替),关于电机我推荐锥形转子电机(如果速度较低可以配置减速机)。这种电机常用于天车,有自带刹车,可以频繁启动,反转冲击电流较小。不过一般电机轴是齿形花键,需要注意。电机需要接触器和继电器配合使用,由于频繁正反转,接触器应该选择较大级别。请参考。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首先必须确认系统的工作性质,是连续;单动;循环等。其此必须确认系统的工作节拍(单次工作周期),这样基本能够确认系统性质和配置了。如按一般不考虑工作周期时间为例。
1)确认工件的重量,计算出需要配置电机的功率。
2)按电机功率选择驱动单元的性质,如交流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变频器等。
3)连接;安装完成硬件,确认无误。
4)按工艺要求编程;调试。
另外你所说的间隔1.5秒时间往返移动,那距离是多少?到位精度要求如何?

楼主:
需要实现的

1.工件一公斤吧
2.距离为一米   来回循环运动  对时间和精度要求很低  时间大概能保证1.5米每秒就可以效率上考虑,精度1cm-3cm左右都能接受,要求不高
----------------------------------------------------------------------------------------------------------------------------------------
1.用伺服机成本太高,现在考虑小型气源和无杆气缸配合是否可以。
2.使用电机,用改变机械齿轮反复切换来实现对动力方向的改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E:
电机要选择带制动的!!接近开关选择三线的比较好!!是否要用PLC控制,如果不用PLC,继电器最好选择固态继电器,用阳明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秒钟就达到一米那么停车不一定会很准!!检测点要放大点!!
QQ32135553

网友F:
要不高建议还是用气缸好,

网友G:
用长杆气缸最好控制了

网友H:
还是用气杆经济方便一些!

网友I:
用逻辑继电器电路都可以、、、PLC成本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