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

楼主(2011-04-20):
请教各位达人,伺服驱动器用脉冲指令开集极方式控制,可不可以一个脉冲源带两个伺服,也就是说两个伺服的PULSE端子并联接同一个PLC的脉冲输出点。

网友A:
可以的。。。。。。
朝花夕拾

网友B:
学习下..
应该可以的吧 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楼上这样用过吗?不会影响定位精度吧?偶觉得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没实践过。
vic

网友C:
應該可以,沒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