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 FPB56 报警灯一直点亮

楼主(2011-04-20):
各们大侠:
如题:一台95年日本AMADA 冲床上使用FUJI FPB56 PLC,不知什么原因。 通电后
PLC 上指灯无一点亮。 外发维修后, 通电, 电源灯点亮(绿),输入端灯有点亮,
然后ALM灯点亮(红)。咨询后,得出可能是PLC的CPU故障。
现在我没有此设备的源程序。所以想维修此PLC。或哪位有二手同型号的PLC可以出售。
请联系我:18929108186

楼主:
如果更换同型号的PLC, 我的源程序应该怎样从原来的PLC中读取,
然后怎样输入到更换后的PLC中呢?
这个型号的PLC只能用手持编程器读取吗?

楼主:
维修后,报警灯熄灭,但RUN灯并不点亮,再次外发维修。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哪修的,修的也太垃圾了。哪有还没用就二次返修的。

网友B(2011-05-21):
原程序必须先备份,再找同型号更换;
本人从事富士F系列PLC编程维修9年,手头上有大量的资料和配件;
如有需要可联系:
WANGF-117@163.COM

网友C:
下载破解软件,把里面数据读取出来啊

网友D:
AMADA冲床使用此型号PLC为90年代初左右做的。
此PLC编程线不好搞。建议楼主将源程序文件改写使用其它品牌PLC或者使用富士电机SPB(此种PLC在AMADA2000年以后)的冲床使用较多。
维修价值不是很高。
以上。

网友E:
我这边有这种旧的PLC,如果用得上请联系我QQ659573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