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前言,最近少来坛子,烦心事不少,换了工作不表,且遇上什么就什么有问题!

1..在安装画像处理系统时,轴卡却只能一个方向输出,检测卡有问题,-----掏钱更换了事
2.A2USH-CPU居然也连不上线,除了用COM口的本本却短时连钱外,没有它法(客户也没有备用CPU)
3.跟了两年小黑突然罢工---送修要花1200个大洋
4,HTC G4 TP也突然死掉,无法拨打电话..........

更要命的是:

PRO-FACE的人机介面,  GP2501(以前也有更新过此人机) 在更新一个介面后,显示异常,是从人机里先上传的画面修改后,再下载到人机时有提示更新GP设定,当时也没太在意,认为是原程式,结果黑屏,
上网更新了ProPBwin的程式再次写入,还是依旧.----------------后来更改了些原来的设定后,勉强可以显示,但是按键显闪烁...............

客户不能停产,给我一个GP2400的旧品测试人机介机程式,更改GP类型后下载,问题也是这样, 又 重新做了一个新介面,写下去, 却只有两条绿色的竖线.........

打了客服电话, 让我再改一下GP SETUP再传,可是万恶POWER,在此传输中停了一下,  通信失败,  TP也无法正常启动了.

请教各位大侠, 支点高招啊!!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PS>从事FA也有些年头了,虽然多用三菱的PROFCAE以前也用过,从未碰到此类问题,急晕了

感谢各位,抽点时间回复一下!

网友A:
請將gp2501前後兩次程序傳上來,另你的gp2400請聯絡proface客服

楼主:
好的,谢谢!

101为原程式.
102为修改后. newlongV101.rar (219 K) 下载次数:29    newlongV102.rar (217 K) 下载次数: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101为原程式.
102为修改后. [attachment=59511]  [attachment=59512]

請詳細描述你的GP2501人機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詳細描述你的GP2501人機型號

谢谢您的关注,此问题已解决!

原因如下: 1. 原程式为日文版编写,在用中文程式下载时"准备传输"时,画像准备不了,(因为字体)强行传输导体画面全无
2.闪烁的问题,可以在GP系统里面选 择256或者64位元.
3.连线问题,后来才知道,虽然原装的PROFACE连线,客户却用此机连接过其它设备,(当然不成功),芯片已受损..

  • 下载积分:+5(zyfzxh) 感谢分享處理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