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假如一个电机加变频器控制它的转速度,当点动的时候用的是第一段速y13,当自动的时候用的第二段速y14,,正转为Y16, 反转为Y17,也就是说点动正转的时候y16 y13要通,点动反转的时候Y17 Y13,自动正转的时候 Y14 Y16要通, 假如设定高度的寄存器为D20,显示高度寄存器为为D21,打个比方,当显示高度(实际高度)为10米,设定高度为15米,也就是还要上升5米,假如设定高度为5米,也就是还要下降5米,我们用的编码器为0---24V   A  B  C  三相的,但我们只用A B两相,600个脉冲的,螺距为7公分,也就是编码器一圈发出600个脉冲,距离上升或者下降7公分,编码器的A接PLC的Y0 B接Y1,今天我问了我们那的编程员,他说假如升高A相的脉冲增加 B相脉冲减少,下降则反,我不太理解,用的编码器是殴姆龙600P的,还有需要知道的参数可以来问,多谢了

楼主:
最好给我写一段程序,发到我油箱  QIYUN0528@YAHOO.CN

网友A:
这个简单,自己看看资料,只有自己去做才能进步!!!!!!!!!!!!!!!!!

网友B:
这个不是很难,关于多段速可以用基本指令,首先要了解它的流程动作逻辑关系。编码器螺杆7CM,才600个脉冲要求精度不可能很高,1CM才85.7脉冲。用四则运算与比较可以实现

网友C:
用高速比较指令去做就可以了。自动时做个两段速,前期高速,距离目标值时低速就可以了,还有运行方向判别等小细节。

网友D:
编码器的AB相怎么会接到Y0 Y1 呢   应该接在X输入端

网友E:
查阅资料看一下。

网友F:
我感觉他的问题是不理解编码器的A B 相脉冲的前后顺序,不是你们所说的

网友G:
这个你查一下编码器的原理都知道了!!具体我传得有在网上.,你查看我贴子下载看看吧!!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