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需要实现的示意图:
当物体由发动机由1运动到2时  遇到接近开关2 改变继电器的正负机输送电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物体再由2向1运动。
当运动到1时,遇到接近开关,触发继电器改变正负电从而再改变电机的转向,改变物体再由1向2运动.
如此往复,
这个是否能被实现。如果可以请高手帮我画下连接图 谢谢  请指点用哪种 接近开关和 固态继电器

网友A:
私服电机啦  1.5秒 来回 没有问题

一般的电机都吃不消

控制也比较麻烦
在齿轮这弄一个电磁离合器?可行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改变电机的相序啊,但是要考虑电机是否可以承受得了
没有电机能承受一两秒内反复切换方向么?或者用某种离合器来实现动力相反的力量输出

网友C:
可以改动一下机械结构。。。
请教下 如何才能实现 能帮画一个么

网友D:
这要求很简单,再加2个时间继电器就好多了,这样电机到点时不会马上反回,对电机是很好的保护。

网友E:
控制不是问题,只是机械负载惯量大吗?或者用双向离合器实现正反转如何

网友F:
速度这么快。用导轨加曲柄摇杆机构,在曲柄上搞几个孔位方便调节行程。这样电机在1.5秒内转动一周应该不是问题。
控制方面接近开关只需要一个(停止位置)原点。行程就是曲柄的周长。
请教这曲柄摇杆机构应该如何设计,求画个简图 谢谢

网友F:
简单画个图示意

曲柄工作以半径方式。
是的。安装位置要求较大,其实这个运动只要半径就可以了。电机做180度往复运动。
这个要占用好大空间啊  省倒是比较省的方案
  •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G:
    是不是光杆排线器用的

网友H:
    7楼的方法好,不用接近开关,电机也不用换向,一个劲地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