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多段速控制选用的简易PLC多段速控制,假如里面设置了8个段速和运行时间,是不是需要八个按钮来控制,还是一个按钮控制,我想如果是简易PLC的话应该一个启动按钮就能控制了,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8个速度的确需要8个外部信号
除了按钮
一般可以应用在需要不同运动速度的产品线上
具体的控制一般由外部传感器来决定

网友B:
可以通过内部参数,不知什么牌得变频器

网友C:
如果用时间来切换速度的话,可以在程序中设定用一个启动按钮启动之后,利用定时器改变三个输出的状态进行控制。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看变频器手册如何实现通过控制端子的配合实现多段速运行。

网友D:
如果 有简易PLC功能 的变频器的话,是可以实现一个启动信号运转八段变速。
说一下你变频器 的型号。
英威腾,怎么用一个按钮控制呢

网友E:
四楼说得对!

网友F:
八段速可以只要三个按钮就可以了啊,就是简单的二进制编码组合!!
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QQ32135553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八段速可以只要三个按钮就可以了啊,就是简单的二进制编码组合!!
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想得挺好
我想说的是:你既然要用按钮
那么就得由人来操作,你认为操作工都和你一样
都是 工控高手

网友G:
一个启动按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