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S故障

楼主(2011-04-20):
显示:
download port:com1
waiting for download...

网友A:
这个不是故障吧?好像你点了下载。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是不能下载,还是开机一直显示该画面

楼主:
开机一直显示该画面,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C:
是要输入一级密码吧, 也就是最高密码

网友D:
意思是:下载端口:COM1 等待下载

网友C:
这个意思最少你得设置为一级密码才可以的,

网友E:
屏后面有指拨开关,看手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