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0):
小弟是初学的 想问下传送指令MOV  假如我用传送指令来实现18个按钮的启动 之间都是互锁的 比方说 LD X0   MOV K1 K2Y0      LD X1
MOV  K2   K2Y0

LD X2  MOV  K4  K2 Y0

LD X3   MOV    K128  K2Y0
LD X4    MOV   K1024  K3Y0
LD X5    MOV  K2048   K3Y0
这上面的都可以到了下面的就不行了 请指教下
LD  X6   MOV  K4096  K3Y0   这个就没有输出了

改成 LD  X6  DMOV  K4096 K4Y0 也写不了
请各师傅们指教下

网友A:
编程手册:

K4096对应的是Y12,已经超出了K3Y0所指代的Y0~Y11.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谢楼主 我开始用FX1S 写不了LD X6    MOV  K4096   K4Y0
    用2N的 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二楼正解,三楼所述,可以检查下输出点,是否是输出点不够。

网友C:
    用  mov  k4096   k5m10   传送,再由M10等控制Y0等输出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楼主 我开始用FX1S 写不了LD X6    MOV  K4096   K4Y0
    用2N的 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因为FX1S是不可扩展的PLC,最大点数为30点16进/14出。所以,K4Y0时没有Y16,Y17而出错。
  •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兄弟的回帖质 ..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楼主:
    谢楼主 我是用FX-1S垃圾PLC来做练习的  很多指令用不了

网友E:
    用MOV指令,也有可能是你移动位数每位占一,加起来的值大小不足你移位的大小,从而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