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个gx8.86不行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师们帮忙

楼主(2011-04-21):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64位,安装个gx8.86不行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师们帮忙

网友A:
8.86不支持WIN7系统

网友B:
gx8.86不支持64位的win7,换成32位旗舰版。
饿米豆腐

网友C:
换个纯净版的Xp就可以了,我的本本都是这样,不得不把win7卸载掉换个纯净版的XP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D:
怎么个不行法?系统有什么提示?

网友D:
搞工控建议还是备一个XP系统比较好,哪怕你上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