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1):
动力需求带动水平物体1公斤左右,以每秒一米多的速度来回一米的距离,

1.使用步进机   步进控制器 步进驱动器   接近开关 (问题出现在步进机不能达到这个传速速度
2.交流电机  齿轮带动齿距较大的螺纹丝杆   接近开关   固态继电器   (没有合适的电机可以在一两秒的间隔反复正反转,求帮助提出一个机械方案通过某种离合装置解决这个电机问题)
3.无杆气缸是否可以实现,这个无杆气缸是不是还需要提供一个外接气源?

网友A:
引用楼主薰衣草018于2011-04-21 09:25发表的 在可行性的条件下,那个成本最低? :
动力需求带动水平物体1公斤左右,以每秒一米多的速度来回一米的距离,

1.使用步进机   步进控制器 步进驱动器   接近开关 (问题出现在步进机不能达到这个传速速度
2.交流电机  齿轮带动齿距较大的螺纹丝杆   接近开关   固态继电器   (没有合适的电机可以在一两秒的间隔反复正反转,求帮助提出一个机械方案通过某种离合装置解决这个电机问题)
3.无杆气缸是否可以实现,这个无杆气缸是不是还需要提供一个外接气源?

气缸肯定是需要气源的,如果周边已经有气源了用气缸最直接了!
用电机的话要考虑1-2秒就要切换至少普通电机影响挺大的,可以考虑伺服电机但成本比较高!
用电机可以考虑一个方向转,通过机械方案实现往返动作...
用电机使用机械方案改变往复运动这个机械设计比较有难度  配合接近开关 控制 离合 求方案 @——@

楼主:
用电机是最便宜  使用机械方案改变往复运动这个机械设计比较有难度  配合接近开关 控制 离合 求方案 @——@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位置相对固定的话,这样的速度建议使用气动(气缸做往返运动)。
无杆气缸是否可以实现,这个无杆气缸是不是还需要提供一个外接气源?
那当然需要一个比较洁净的气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机是最便宜  使用机械方案改变往复运动这个机械设计比较有难度  配合接近开关 控制 离合 求方案 @——@

应该是最省钱的,但就是不知道电机能不能这么频繁切换方向1-2秒就要切换!要考虑的....
有大虾这样切换着用吗?学习下

楼主:
有高手说过 用电磁离合器   可行??不清楚这个设备

网友C:
可以用两个电机一个控制正转一个控制反转,切换用电磁离合器来进行!!
QQ32135553

网友C:
还有用伺服电机成本也不一定高,而且可靠性高!!
QQ32135553

网友D:
机械的成本高,还是用伺服吧,但是用伺服也要丝杆滑轨,除非你用皮带,否则伺服机械成本也不低

网友E: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我记得给你说过电机加减速机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你是什么详细情况具体型号不好说但是可以告速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F:
如果只要速度可以达到而不用考虑精度的话.可以用机械的方法做到的.就是说普通电机只是一个方向运转.

网友G:
根据机器选购一个步进电机,再去定做个凸轮杆作高速传动行不?

网友H:
电机上带个凸轮盘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I:
用电缸吧,SMC的精度,综全价格最实在!

网友J:
电机带动圆盘旋转,在旋盘的一个位制引出一根短臂,此短臂再连动需要移动的机构上就可以了:即使目标物体在圆盘的带动下做往复式运动,不需要制动,不需要PLC,更不要感应器检测,如果不明白,就找点内燃机原理图资料看下,只要看三分钟你就明白

网友K:
可以用电磁铁加连杆机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