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光电感应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1-04-21):
我司现在有台切膜机,关于定位检测问题不知道选什么光电感应器好,膜厚0.5mm,膜下有块板,从上面检测一个M3的孔位,有请用过的请赐教,在线等答案

网友A:
你好,加我QQ我们聊聊吧!!
QQ32135553

网友A:
最好选用光纤检测!
QQ32135553

网友B:
采用:基恩斯FS-V31(NPN光纤放大器)+FU-24X(光束0.125光纤线),看可否。

网友C:
用普通的光纤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有可以使用市面上300块钱的激光传感器也可以,而且调试简单也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