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线速度问题

楼主(2011-04-21):
两个胶棍对转,线速度不同,传送物料会跟哪个轮子跑呀?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两个胶轮是紧贴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两个胶轮是紧贴在一起的。
紧贴在一起 怎么会线速度不一样呢?? 力量小的会被力量大的拖动啊!!!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要么是轴转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两个胶轮是紧贴在一起的。
我也想说的是:怎么可能速度不一样呢
要不两个胶轮的直径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线速度应该相同才是
如果是紧贴,从理论上来分析应该工件始终在胶轮的中间位置

网友D:
是产生张力用吧,一般都是跟着出口的转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E:
不太可能哦,这样两棍间的摩擦力很大,两棍贴的太紧容易卡死转不动.要么两棍之间有一定间隙存在.

网友F:
就算是两个不同大小的辊轮让他们紧靠在一起,从原理上来讲线速度也是一样的。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在东莞市

网友G:
两个辊轮紧靠在一起,线速度也应该是一样的呀。
如果直径不一样的话那么它们的转速是不一样的。

网友H: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说的是不是贴标机啊 应该是伺服电机拖动的那个个主动轮

网友J:
你的意思我不明白,我的理解是:如果两个胶轮靠在一起,物料肯定很薄,物料在胶轮的正面进反面出,由于物体惯性的作用会往慢的一方跑。但是考虑到静电的作用,物料运动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