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电压取样电路在哪里?

楼主(2011-04-21):
丹佛斯2800变频器电压取样电路在哪里?
今天遇到一台2800变频器 上电就报ERR7 用操作面板显示电源电压270V,用万用表实测母线电压330V(220V变频器,实测输入电压250V)

网友A:
你问题描述的越清楚 大家越容易帮到你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不好发表什么意见的

网友B:
220V的变频器,你输入电压那么高吗!!
QQ32135553

网友C:
一般取样电路坏的几率很小,你查一下整流,滤波,还有启动限流电阻,这个坏的几率很大。
万用表在有无负载的时候测会有差异。

网友D:
取样电阻在直流回路的P,N端由8只820k电阻与2只13k电阻串联组成,将其分压值作为采样信号。

楼主:
取样电阻在直流回路的P,N端由8只820k电阻与2只13k电阻串联组成,将其分压值作为采样信号。
+++++++++++++++++++++++++++++++++++++++++++++
可电路板找不到这几个电阻 母线电压才330V